[求助] 变压器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4-09-18):
本人在学习功放的变压器匹配,论坛上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哪位大神能给出一些资料?PS:变压器匹配是不是可以提高输出功率或者说输出1dB压缩点?与普通的LC阻抗变换效果是否一样?是不是两者的侧重点不一致?

网友(2019-04-13):
请问一下楼主关于变压器级间匹配的问题。级间匹配两边都有虚部,应该是一个到另一个的共轭吧。这样一边是感性一边是容性吗,那应该怎样抵消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