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标准单元这样画法可以吗

楼主(2014-09-18):
各位大大,我们的项目是一个低功耗的库设计,其中有一个单元(NAND3X1)我为了省面积是这样画的,这样画之后在跟其他单元进行拼接的时候也没有错误,但是不知道这样画可否?

估计没有讲清楚,现在重新编译一下帖子,下面是正常的INVX1的图片,就是说正常的没有SN、SP、NWell 的弯曲之类的

楼主:
上图单元中没有电源地部分,我们用tap cell来实现,红色和蓝色为有源区、多晶硅。不知道这样画法可不可以呢?

网友:
为啥非得这么画,接触画在vdd和vss下方为啥不行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的well tap不够密,那么体的引出岂不是很差,那么静态的漏电流和噪声岂不是都很差,在你电源电压降低的前提下(低功耗设计最直接的方式都是降压),上述问题岂不都会引起设计问题?

顺道求版内大神指点

网友:
这样画没有违法吧

网友:
这是个9 track的CELL么?
我比较习惯用dff来定track数,再者你们的低功耗实现方法是哪样的,有动态电源么?digital规模有多大?
从你的nand3v1 mos尺寸来看,用9 track不一定会比12track的面积小(PR后整体面积)。
我这边如果是针对某个项目定制的STDCELL 库,习惯会先用别的库综合一下看看,统计一下时序和组合逻辑电路是怎么样个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节省面积才这样画的,加上接触会使得有源区的宽度减少,我见过这种画法,这种画法好像一般用在低功耗中,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咱们这里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是讨论的SN、SP弯曲的画法,可能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看不出为啥会面积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6track,自己做的库,不太明白你说的动态电源是什么意思,麻烦大神在看看帖子题目吧,刚才讲的不是很清楚。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在layout 中可以将NW、SN、SP弯曲一下可以吗,将帖子跟新了一下,欢迎赐教,因为我们的管子总高度压的太厉害了,从9track压倒6track了,而且电压也从1.2v变到了0.8v,是个亚阈值的库,有些画法跟9track时候的画法不一样了,麻烦老大在看看帖子,看看那样画法可以吗

网友:
如果只说弯曲nw  SN  SP那自然是没什么问题,很多FAB提供的STDCELL也会这么干啊
图中是个ISOCELL

网友:
DRC过了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我没做过低功耗的单元库,也不是很懂!以上只不过都是我的疑惑而已。其实你即使为了面积考量,也可以在上下方的电源地加接触啊,长条型的不影响面积。我只是疑惑没有体电位,它的噪声性能会不会变差,这点想和你交流下--- 至于sp sn 阱的弯曲,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可以的,至少对于后端流程没有影响。不影响使用,只要注意1/2规则拼接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undry会提供tap cell的距离,在满足距离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肯定没有每个单元都带体接触的性能好,IC设计就是这样,总要有取舍的,这是我的理解,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因为接触的比较少,这样画的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drc,latch-up过了就行啊,没啥不行的

网友:
我以前做过库,这样是没问题的。
而且就算7tracks的库,比如bufx16 什么的,SP,SN,NW 也是会中间弯曲的。

我奇怪的是NNAND标准是三管串联,你居然分开了。感觉上这个NAND3X1 面积还可以减少20% 啥的。
明显非正规做库出身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画可以就好,谢谢了

网友(2018-05-25):
DRC可以过就行,不过由于具体使用的时候,是单元相互拼接的,所以要跑一个special的drc确保没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