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streamout的units设置

楼主(2014-09-18):
遇到一个问题,导出的时候,公司脚本内写的-units 2000,查询man,该值是设定resolution,默认值为lef里的设定。
但是--- lef里写着database microns 1000。
输出的gds在做drc gui的时候,采用默认精度设置回报precision问题,在drc option里设置precision=2000即可通过,不过precision下方还有resolution选项啊,概念有什么区别,而且1/2000是0.0005 um啊,和各种设置也不匹配。
求老鸟指点,unit 、database microns、precision、resolution的具体解释,会对于版图有何影响?

网友:
unit: 单位集合
database microns: 一个 unit 为 1micron,分成多少个 database unit (相当于分度值)
比如常规的尺子,user unit 是 1cm, database unit 是 1mm

precision: 跟 database unit 一样
resolution: grid (虽然分度值为 1nm, 但是你的所有图形的特定点都可能要求是 5nm 的整数倍)

以上如果跟的是整数N,都意味着为 user unit 的 1/N

网友:
也就是1micron多少个单位,

一般写1000吧, 和后面gds , calibre rule里面的一致,
否则就要改2000或者改runset,总之要一致即可,

icc缺省是1000为单位,在tf里面,一般就不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也就是resolution就算grid的概念,而1/unit为显示的精度,也就是尽管工艺要求resolution为0.005以完成版图绘制,但是还是可以把unit设置的很高,以达到更大的precision显示?是不是这个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奇怪,lef中对于这个值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00,有的是2000,但是设计中不会产生error,但是导出一验证,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lef可以不care,

但是def, streamout 必须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