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kill能将offgrid自动调整到格点上

楼主(2014-09-18):
求skill能将offgrid自动调整到格点上。新手上路,现在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比较急!!!
昨天不小心修改了格点0.005变为0.001后忘了改回来,后来做的layout都是0.001的,这样DRC会有很多错,

所以求大神能给个简单的skill能修正这个错。谢谢!

网友:
直接修改原点试试看

网友(2014-10-23):
能上eetop,还怕找不到这样的脚本?

网友:
用layker stream in或out都可以把offgrid改回來的,
只是...因為每個layer的grid都不知道是多少,最後可能會有些誤差

网友A:
/* 本程序是通过把path转换成polygon,再对polygon的点做处理,CIW中load此程序,选中off grid图形,运行PutOnGrid(Grid), Grid工艺规定的最小格点,如0.005 */
;这里是单行注释,到行尾
;定义OnGrid函数
procedure( OnGrid( Point ) ;用procedure定义函数OnGrid
if( listp(Point) then
;如果Point是list的话,对list的每个元素递归重复OnGrid()函数,
;lambda定义一个没有函数名的函数
;mapcar函数用来根据一定的函数转换一个list,这里用递归的方法保留原来list的结构
;如’((1.2 2.6) (3.3 4.8)),如果Grid=0.5,则结果为’((1.0 2.5) (3.5 5.0))
mapcar( lambda( (x) OnGrid(x) ) Point)
else
;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则通过Point/Grid取整,然后再乘以Grid,使图形的每个点移到格点上
round((Point/Grid))*Grid
);if then … else 语句结束
);procedure
;定义PutOnGrid函数
procedure( PutOnGrid( Grid )
let((SelectObj ) ;定义局部变量
SelectObj = geGetSelSet() ;版图中选定图形的函数,返回包含所有选中图形信息的一个list
foreach( Object SelectObj ;循环对每个选定的图形操作
cond(
(Object~>objType == "path" ;判定图形的类型是不是path
Polygon = leConvertShapeToPolygon(Object) ;path转成polygon
olygon对应的points属性(是一个list)中每个元素通过OnGrid函数移动到格点上,
;然后把转换后的list重新赋给Polygon~>points属性
Polygon~>points = OnGrid(Polygon~>points)
)
(Object~>objType == "polygon" ;判定图形的类型是不是polygon
Object~>points = OnGrid(Object~>points)
)
(Object~>objType == "rect" ;判定图形的类型是不是rect
;需要改变的是rect的bBox属性(这里和polygon的points不同)
Object~>bBox = OnGrid(Object~>bBox)
)
(Object~>objType=="inst" || Object~>objType=="mosaic"
;判定图形的类型是不是inst/mosaic,这里改变的是inst/mosaic的xy坐标
Object~>xy = OnGrid(Object~>xy)
)
);cond ;你可以加上其他的情况
);foreach
);let
);procedure加上关键词结尾的注释是个良好的习惯
程序的主要代码就是上面的这些,如果你还想要更方便的图形界面方式,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操作的话,可以参考Cadence User Interface中的Form相关的内容。

网友(点评):
非常感想,很实用,注释也十分详细

网友(2015-01-22):
回复 楼主:

    streamout不是有snap to grid 的option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2015-03-18):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 ,我学习试用了你的小程序 ,发现object~>bBox=OnGrid(object~>bBox)不能被赋值。OnGrid函数计算是正确的 ,但是就是不能被赋值到object~>bBox ,layout的图形也没有改变。请问这是为什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你贴的脚步很好用,代码注释也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21):
stream out strem in 可以!

网友(2015-10-21):
回复 网友A:

    搭车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在skill中,操作符~>到底是执行什么操作?查了半天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说法。
    谢谢!

网友(2016-04-21):
问题如楼上,求高手解释

网友(2016-09-29):
多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2016-11-21):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指向众多attribute中的一个并取出其值,比如一个polygon,在virtuoso里面它是包含很多attribute的,比如bBox坐标,objType等等

网友:
stream out strem in 可以

网友(2017-01-06):
学习了!但脚本还是不能完全修掉offgrid,期待改进!

网友(2017-02-07):
回复 楼主: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

网友(2017-08-07):
楼上的帅哥,我按照你的程序来写了。怎么添加快捷键呢?又要怎么把它嵌入到cadence中呢?感觉不太可以。。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 本程序是通过把path转换成polygon,再对polygon的点做处理,CIW中load此程序,选中off grid图形,运行Pu ...

认真去执行了程序,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2022-03-25):
运行成功了以后,有些层次可以消除,有些层次消除不了,求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