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setting time与那几个参数相关,如何设计呢

楼主(2014-09-18):
请教大神,运放setting time与那几个参数相关,如何设计呢?

网友:
SR,PM,GBW都有关系,一般SR要小于setting time的30%,GBW参数要看你的setting精度以及采样频率,PM就是反映稳定性的,一般要60度以上吧。

网友:
哦,还有运放的反馈系数也会影响GBW

网友:
首先与你所要求的精度有关,比如说刚好达到稳态值1%误差范围内的时间定义为建立时间,精度要求越高,相应建立时间也就越长,还与接成反馈的运放输出时间常数有关,也就是闭环的3dB带宽,即开环单位增益带宽,所以GBW越大,当然建立时间也就越短

网友:
首先,澄清settling time 是闭环参数,和反馈的类型有关,电容反馈和电阻反馈的settling time 一定不同。
再次,说明settling time的研究方法是,(1)推导开环传输函数,(2)接上反馈环路推出闭环传输函数 (3)反向拉普拉斯变换成时域,计算settling time
然后,影响settling time 的电路参数可以分为:(1)非线性因素 slew rate(2)线性因素 (a)反馈引入零极点(b)运放内部的零极点:次主极点、doublet等
之后,影响 settling time 的系统参数,运放的GBW,相位裕度
最后,连续系统相位裕度63,离散系统相位裕度75.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离散系统相位裕度75度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0.1%精度  settling time 最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分析的很周详,大神能否推荐一两篇文献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文献可以参考伯克利EE240的课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SR要小于setting time的30%”是经验值嘛?

网友(2015-05-21):
回复 网友D:

    很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差不多,大信号稳定时间要占三分之一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