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kill实现将PDK调用的mos的source&drain的metal加宽到一个via的宽度

楼主(2014-09-18):
请问谁可以提供一个skill脚本将版图中调用的PDK mos的source&drain端以及电阻两端的metal1加宽到一个via的宽度.如下图所示:

楼主:
用的软件是cadence的ic5141

网友:
用户没办法对pcell内部层次尺寸/相对位置信息进行修改的,因为这是已经保存在pcell layout.cdb文件中的,用户没有修改权限。
再者,foundry提供的MOS器件,肯定会有S/D metal width option的啊,修改就是了。
至于电阻么,除非是先将pcell flatten,然后再对里面的层次进行修改。

网友:
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吧
1.如果pcell有提供参数可以改变metal的width,这是最简单,如果没有的话看下面2,3
2.如果是自己家的pdklib,那就修改pcell里面metal的width
3.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在原来的metal上面再盖一层比较大的metal,这个也可以出gds用calibre来改吧,不过得看具体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tsmc和smic的PDK都没有修改S/D metal width的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我们采用的是tsmc工艺,他们提供的PDK没有S/D metal width的控制
    2,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一套Pcell,但是为了使用layout-XL,觉得用自己做的Pcell的话更麻烦一些
    3,如果用calibre来长S/D的metal size的话,不是要另外生成gds,然后再streamin,比较麻烦.
    听说用skill脚本可以实现在当前窗口下的批处理,但是我对skill的实际应用不是很了解,所以希望知道的人能提供一点思路或者源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法直接修改pcell的话,用skill去 直接改layout不好做的,首先skill可以 得到的database是 instance level的device,得不到下面的layer信息,除非你去找instance的master这又回到修改pcell那去了,要不就把device都打散?这样不好吧!

网友:
最近使用小厂的工艺,为了使用XL只好苦逼地自己去写PDK,正好有试过,如下:
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cellview")
dbWriteSkill(cv "cellname.il" "w" "5.0")
在CIW里面运行这两行,在当前目录下有两个skill文档,一个是cellname.il另一个是xxx_pCell.il
xxx_pCell.il是PCELL程序,所有的参数都在里面,找到你要修改的改掉就OK,
以CSMC的为例:
metal 包孔
meDiffCont=(dpt->meDiffCont)
直接改成 meDiffCont=0.3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改是不现实的,参数在Pcell当中多数是被重复调用的。比如说你修改了meDiffCont,那么Pcell所有调用到meDiffCont的地方都会跟着修改。而LZ所说的希望修改S/D metal的宽度,从顶层直接修改metal 包contact的尺寸太危险。第二,如果自行修改Pcell代码,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修改后的Pcell结构和官方不一致,出现问题只能自己负责。第三,如果T的PDK没有S/D metal width option,那比较稳妥的方式是将pcell flatten然后自己修改。

网友:
PDK一般都是加密的,用户编辑不了。大部分应该都是用GTE做的,所以如果你跟Cadence AE关系比较好,你可以让他们帮你破解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试试,不过我没试过,可以用skill得到instance的位置信息,origin rotation transform等信息 也可以得到它的w l的大小这样可以计算出metal的位置然后在上面再盖一层比较大的metal.因为我这边一直是自己家的PDK都可以有需要自己修改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可以试试的。

楼主:
后来我还是用calibre的命令来完成对mos S&D端metal width的增长 ,以前以为calibre需要对data进行倒出倒进,现在发现还有个export to layout的命令,所以直接锁定需要覆盖metal的区域,然后用M1的layer export to layout,就可以在当前layout覆盖一层需要的metal了

网友:
得到的两个文件如何再load 回去呢?

网友(2015-03-02):
回复 网友C: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是可以导出两个你说的文件,但是我在CIW里load进去以后,在调用这个pcell是错误的,不知道是不是我load有问题,我就是这样load “~/cellname.il”,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把这两个文件发到我邮箱,我帮你看看 email:aicdo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已发你邮箱~

网友(2016-12-16):
回复 楼主:

   你好,需要填什么吗?skill file? map?

网友(2019-02-26):
    pcell不是自己建立的吗?为什么不能对pcell进行修改呢?

网友:
修改CDF,把metal option选项直接改成需要的宽度,LAYOUT XL出来就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E:
   TSMC的跑出来是这样的

  1. procedure(pcGenCell(pcCellView "d")     tsmc18_nmos5v_layout_wrap(pcCellView))

这个怎么办?

网友:
PDK是foundry的,加密的,修改不了,除非给你提供options,可以使用layer boolen,在generate pcell后加宽

网友(2019-06-29):
部分应该都是用GTE做的,所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MC的跑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说明已经加密了

网友(2021-12-21):
不建议修改pdk,建议做个脚本在SD上加一条跟孔一样宽的metal

网友(2024-05-25):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还是用calibre的命令来完成对mos S&D端metal width的增长 ,以前以为calibre需要对data进行倒出倒进, ...

你好  请问这个calibre 不进行导出导进 export to layout 怎么实现的 SVRF语法吗

网友:
将以往的脚本整理了一下,尝试了下,分成两个部分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先是把下层cell的Met Copy到上层来,然后把金属层次变成path,再用另一个脚本快速改变其宽度,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是将下层层次copy到当前层的代码,取自资料skill教程也是eetop下载的。
procedure(dbkShapeQuery(cv lpp bbox
2. @optional (startLevel 0) (stopLevel 32))
3. prog((objHier transList objList objTransList)
4. objHier=dbShapeQuery(cv lpp bbox startLevel stopLevel)
5. transList=nil
6. foreach(obj objHier
7. transList=nconc(transLis
8. list(dbGetHierPathTransform(obj))))
9. objList=nil
10. foreach(obj objHier
11. if(listp(obj) then
12. objList=nconc(objList last(obj))
13. else
14. objList=nconc(objList list(obj))
15. ))
16.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List transList)
17. return(objTransList)
18. ))
procedure(dbkCopyFig(@optional
2. (lpp leGetEntryLayer()) (startLevel 0)
3. (stopLevel 32) (d_objects geGetSelSet()))
4. prog((cv listNew objTransList newObj)
5. cv=geGetEditCellView()
6. if(cv~>mode=="r" then
7. hiDisplayMenu(hiCreateSimpleMenu(
8. 'menu "" list(" read only ") list("")))
9. else
10. listNew=nil
11. foreach(obj d_objects
12. objTransList=dbkShapeQuery(cv lpp obj~>bBox
13. startLevel stopLevel)
14. newObj=foreach(mapcar xx objTransList
15. dbCopyFig(car(xx) cv cadr(xx)))
16. listNew=nconc(listNew newObj)
17. ) ;foreach
18. return(listNew)
19. ) ;if
20. ))
21.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d" "dbkCopyFig()")

改变线宽的脚本请参考大佬 着着着火了写的快速改变线宽的脚本。
如果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的话,请联系我WHYu_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