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100M以太网RMII接口驱动前导符少一个字节

楼主(2014-09-18):
最近用FPGA做一个100M以太网RMII接口的驱动的时候,SigalTapII抓取数据发现报文的前导符居然只有6个字节,更加奇怪的是,整个报文的CRC校验是对的,拷机一下午,抓取了几万个报文,所有报文的前导符都只有6个字节,所有报文CRC校验都正确。查找了RMII接口的规范1.2版本,也没有提到有前导符的特殊说法。网口芯片为KSZ8041TL-FTL-MLL,请问有其它 的人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吗?

网友:
前导码一般是7个字节,但是我遇到过外国的一些测试仪,前导码并不是7个字节

网友:
CRC是不校验前导符的。

网友(2016-04-14):
有源码提供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TSE的IP做为MAC层?

网友(2016-10-14):
你这个问题有进展吗?  我抓的是不是接收端的波形?

网友(2016-12-06):
您好,有基于xilinx faga的百兆以太网RMII接口通信方面的问题想请教您,可以留一个emai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