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SAR ADC 参考电压 banding 寄生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4-09-18):
在高速sar adc 设计 12bit 50Msps  内部环路延时约1ns
在仿真时带上绑定线的寄生电感4nH时 参考电压的建立时间1ns根本就不够;在vref 上加80p的电容也扛不住;请问大神些有没有人遇到高同样的问题
能否指点迷津; 做高速sar ADC 别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现在第一版中在vref上加了几欧的电阻和80p左右的RC组成滤波网络;虽然在仿真中动态性能没有太大的变话;但是实际测试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只有10.6bit的样子;现在想改版 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求高手解答

网友:
片上产生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外挂电容都会遇到绑定线的问题,如果buffer不外挂电容的话设计难点不低于ADC的设计;

网友:
SAR + 片上buffer,很常见;对于高速的SAR来说,除非设计上有redundency,或者是ADI那篇14bit SAR里面的方法,否则bonding效应和DAC的settling都会要求片上的高功耗的buffer;

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buffer不外挂电容的话设计难点不低于ADC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dtt0000  你好! 我SAR ADC 有一部分的冗余;但是也扛不住! 只能有一定的缓解!我SAR ADC 功耗约为6mw 在片上做一个满足要求的buffer功耗对于我来讲 是不能接受的!请问你说ADI的那篇文章!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08-11):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关于高速SAR ADC 参考电压

网友(2016-07-06):
加冗余位啊!可以容忍建立误差。

网友(2016-08-11):
ADI的那篇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11-30):
楼主,你sar有做校准的么?

网友:
高速参考电压,ADI的牛人

网友(2017-02-10):
12bit the testing result ENOB is 10.6bit, I think the result is
already very good.

The testing SMPS is how fast, 50M?

网友B:
回复 楼主:

而且这个本来就是折中的,你的片上VREF buffer如果要能有很快的反应速度,补充电荷让saradc很快建立,就需要很大的功耗;或者就是足够大的电容补充电荷。

电容大肯定就buffer带宽小了。

上次版上有人发了MTK liu-chunlin的那个结果,buffer, source follow的,12bit 200M
nm工艺,也是冗余电容的。 你可以考虑做这样一个200M的,然后数字逻辑做4次average
输出,可能结果更好。如果你一定要追求高精度的话。

网友:
8位50MHz倒是做过,12位50MHz我就不敢高攀了。楼主能分享一下比较器的结构吗?

网友:
多谢多谢  受教了

网友C:
回复  htc072201007

而且这个本来就是折中的,你的片上VREF buffer如果要能有很快的反应速度,补充电荷让saradc很快建立,就需要很大的功耗;或者就是足够大的电容补充电荷。

电容大肯定就buffer带宽小了。

上次版上有人发了MTK liu-chunlin的那个结果,buffer, source follow的,12bit 200M
nm工艺,也是冗余电容的。 你可以考虑做这样一个200M的,然后数字逻辑做4次average
输出,可能结果更好。如果你一定要追求高精度的话。..
引用 网友B:

MTK liu-chunlin的那个结果 ?

先前 CC liu
http://bbs.eetop.cn/thread-585673-1-1.html

10 bit 320M Low-Cost SAR ADC IEEE 802.11ac 20nm

网友(2017-07-19):
做SAR ADC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对于没有任何error correction的高速高精度的SAR,目前reference的解决方案就是片上buffer或者是加非常多的电容(80pF太少了,12位的话至少是几百pF, 接近nF).....
如果有redundancy的话,不需要80p电容这么大的...你可以看看ref的瞬态响应,用尽量少的电容让他不会overdamp就好。当然啦,设计redundancy时要考虑能包含建立时间造成的error。

网友(2017-12-04):
关于高速SAR ADC 参考电压 banding 寄生电感的问题

网友(2018-03-08):
我也困然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9-01-01):
回复 网友E:

   请教ADI的哪篇文章是讲high speed reference buffer的?

网友:
谢谢热心网友

网友(2019-01-31):
on-chip openloop buffer + kick compensation

网友(2019-07-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mar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TK liu-chunlin的那个结果 ?

先前 CC liu

mark!!!!!

网友(2020-02-25):
用电源和地做参考不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没有任何error correction的高速高精度的SAR,目前reference的解决方案就是片上buffer或者是加非常多的 ...

请问下,最后一句话就是设计的时候我的建立时间造成的误差(假如10%),我设计的冗余就要cover我这个误差(10%),或者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最后一句话就是设计的时候我的建立时间造成的误差(假如10%),我设计的冗余就要cover我这个误差 ...

是的....设计的redundancy 应该要cover更多.....

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439075

网友G(2021-01-13):
你好,请问一下是参考VREFP和参考地VREFN都串阻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D:
对于没有任何error correction的高速高精度的SAR,目前reference的解决方案就是片上buffer或者是加非常多的 ...

请教下,冗余可以cover的建立误差范围怎么考虑,仿真如何验证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一下是参考VREFP和参考地VREFN都串阻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如果串阻,抵消bond线电感的影响,这个电阻上的IR Drop是能接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