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 共模反馈 仿真结果 为什么会有阶梯状的曲线呢?

楼主(2014-09-18):
在折叠共源共栅共模反馈电路设计时,遇到共模反馈的设计,采用的是开关型的共模反馈;
原理图如下:
得到公式:

按理说瞬态仿真得到的曲线应该是稳定在我想要的直流电平(其他值不变的情况下)上的,对吧?!但是得到的结果如下图:
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公式,不该是稳定的吗?大侠路过赐教呀~~3Q~~

网友:
应该是开关的charg injection,你用个理想开关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这样的说~,谢谢!嗯,那么理想开关是不是指,用理想库(analog)里面的MOS做的开关,还是说有其它现成的理想开关呢?

网友:
MOS开关的电荷效应,还有两个不同电位电容相连时的电荷平衡过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看看这篇文章
Analysis of switched capacitor common-mode feedback circuit,TCAS-II VOL. 50, NO. 12, DECEMBER 2003.

SC-CMFB稳定之后,电压有两个非常接近的稳定值。

zwtang
2014/9/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来看看,3Q~~

网友(2015-12-27):
回复 网友B:

   赞老师的模集课

网友:
电荷馈通等

网友C(2020-07-26):
楼主,我想问一下电路里面的Vb的值,是怎么给?图上的公式来说,Vb的值恒定,输出共模大于理想共模,Vcmfb的值就会增大,Vcmfb就会反馈到放大电路中,使得输出共模电压降低,完成共模反馈这一过程。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里Vb的值是任意给吗?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一下电路里面的Vb的值,是怎么给?图上的公式来说,Vb的值恒定,输出共模大于理想共模,Vcmfb ...

是不是运放稳态时,电流源偏置电压的值就是你想要产生的Vbias

网友(2024-07-30):
作者大大,你搞好了吗?用的理想的开关,但是给了相应的导通电阻,输出的波形和你一样,但是我理想开关哪里来的电荷馈通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