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Encounter 中 sroute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9-18):
由于没办法截图,如果有表述不清的请自动过滤,回答我有表达清楚的问题我就非常感谢了。
现在有 IO ring 是版图已经做好的,当成 Hard Macro 放进 Encounter,LEF 是我做的。每个 Power Pad 都引出八个脚去接 core ring 和 block ring,就当作为了 slot 好了,这八个脚都是 metal2。那我已经让 LEF 把 每个脚分别认成是同一个 pin 不同的 port 了,并且 IO ring 的 size 也改得很小,不会影响 routing. 现在有几个问题:
1. 竖直方向上 metal2 盖住部分 port 却没办法引出,在它们正对着的 power ring 有加上相应的 via,只单单缺中间一段 metal2。如果手工画是没有白色 X 的。
2. 水平方向上会跳到 metal3, 但是 metal3 一定是在 track 上而不是和 Power Pad 的 metal2 对齐。
3. 找不到办法让这些 special route 穿过最近的 ring. 比如我一个 hard macro 上方有三条 vdd Ring,通常接了最近的一条就不再穿过去。但能接上三条 gnd,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gnd 画得离 hard macro 最近。

楼主:
有耐心看完问题的很感谢你。
问题 1 和问题 2 通过 option: -blockPinTarget { boundaryWithPin } 解决了一半,情况是 die size 是 5000X5000, 如果我把 IO Ring 改成 5000X240,则 bottom 接不进去;如果改成 240X5000,则 left 接不进去;如果改成 240X240,则 bottom 和 left 都接不进去。这个240可以是更小的数字。
为什么非要一整个 IO Ring,非要工具去做 sroute?没办法,需求就是这样,如果做不到只能告诉别人做不到。当然只要是工具自动做的就行。

网友:
有白色叉叉也不要紧,只要自己认为没有drc问题即可, 后面可以cleardrc

lef也是人做的,经常会有问题的,  自己心里清楚是不是那里有drc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其实连 drc violation 都没有, 但是把 IO Ring 做成一整个 block,它的 Power (blockPin) 就是接不进里面的 core ring。
    然后发现 blockPinTarget 设成 boundaryWithPin 可以做到一部分,但是接到一条Ring之后就不会再穿过去。把 core ring 改成 PAD Ring 用 farthestPadRing 也是不行的。
    或者在 astract 里当作 IO 而不是 block 来做,又是否能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