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14-09-18):
各位大神:
最近在学习UVM的基础知识,学习发现,从generator中传递frame到driver,如果一个driver继承于uvm_driver,因为在uvm_driver中定义了接口: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frame)seq_item_port.item_done(),因此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接口,但是如果是driver直接继承于uvm_component的话,在uvm_component没有内建的接口,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用uvm_tlm_fifo么?

网友:
你的generator是什么?一个component么?看起来你似乎没有使用sequence机制了,这种情况下使用TLM通信,把transaction送给driver即可。

但是UVM中一般推荐使用sequence机制来产生transaction,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uvm_driver中派生driver,而不能从component派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nerator是对frame的实例化的component,公司用的是uvm1.0,没有使用sequence机制
如果使用tlm通信的话,是否只需要定义TLM port,然后在env模块中用uvm_tlm_fifo将对应的port连接起来即可?
谢谢~~~

网友:
回复  doogo

    generator是对frame的实例化的component,公司用的是uvm1.0,没有使用sequence机制
...
引用 网友B:

是的,port,export,imp等综合起来使用。用不用fifo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PS: uvm 1.0支持sequence的。另外UVM1.0里面有各种各样的bug,在它发布4个月后就被新的版本uvm1.1取代了。现在最新的是uvm1.2,比较稳定的是uvm1.1d。

网友:
tlm可以的,简单用原生的mailbox也是可以的,甚至用一个全局变量都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公司要求使用uvm1.0

网友:
经典的问题

网友:
uvm_driver本来就是uvm_component扩展出来的啊,楼主参照uvm_driver的源码把port照着加进去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没有找到uvm_driver的源码,向导师要源码的时候,导师说这些基本class的代码,在初学时不用看,容易搞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就自己加port和export,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