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fss里怎样修改电流激励的值

楼主(2014-09-18):
问题:我想在电感上加一个特定大小特定频率的电流,然后看电感的磁场分布
我用的hfss15,solution type选择的是modal+network analysis,在一个矩形上加电流激励,电流值只能是1A的默认值不能修改;之前我用的hfss12版本,直接在矩形上加电流激励就可以了,可以修改电流值,而且不需要设置analysis setup即可仿真。换了版本之后,不仅不能修改电流值,而且还必须要加analysis setup才能仿真,想请教一下我应该设置仿真环境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同问,HFSS15怎么不能设置电流激励的大小了,只能默认1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都是直接用lumped port来看磁场分布,但是不知道电流是多大,也不知道不同结构仿出来有没有可比性~

网友(2022-02-28):
请问想要仿真线圈的磁场分布,怎么设置电流激励呢,我尝试了电流源激励但是无法改变频率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