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影响整个逻辑电路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4-09-18):
影响整个逻辑电路速度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确定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对于给定条件和逻辑,如何选用合适的电路结构和晶体管尺寸以达到速度最优?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RC的问题,高速逻辑电路就是减小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楼主:
   对于一个给定的数字逻辑,如果要去哦减小他的delay,也就是说提高速度,是不是得从逻辑努力开始算起?

网友:
是的高速的数字电路设计! 如果能做流水的话 就没有问题  不能的话逻辑化简! 如果要想做到工艺极限的话,采用动态逻辑电路 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提高数字电路的设计! 根据自己的设计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