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罗分析与Corner分析

楼主(2014-09-18):
蒙特卡罗分析中有两个分析过程:process和mismatch,那这个process和Corner分析是一样的吗,都是指的工艺偏差的分析?是不是进行蒙特卡罗分析之后就没有必要Corner了,既然最终流片量产出来的芯片看的就是成品率良率,那Corner分析还有什么价值呢?下图是我做的一个VCO的Corner分析PSS的仿真,输出频率范围要求200M~350M,图中仿真的90个Corner,有大概十几条曲线没有完全涵盖这个所要求的输出频率范围,是不是就是不合格的产品??要保证所有的Corner都必须涵盖所要求的输出频率范围吗?? }0{9XX[ZG3~6`_{E(311}2H.jpg

网友:
首先process和Corner是不一样的
它们大部分是一样的
但不是谁包含谁的关系

其次90个corner下
有Corner没有满足要求
只是生产中可能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
仿真的corner是人工的输入参数,可是很多参数是相关的,所以很多corner没有物理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足够强大的话,你可以让流片厂调工艺角。否则,为了保证任何情况都能正常工作,工艺角仿真必须通过。

zwtang
2014/9/20

网友:
margin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说的margin具体指的是??

网友:
我也觉得process和corner是一回事

网友(2022-03-03):
我猜Corner应该是MonteCarlo中的Process随机变量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