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天面试碰到的问题,存储器与组合逻辑

楼主(2014-09-18):
今天面试时,面试官问说,如果用组合逻辑来实现与存储器相同的功能,问哪个速度会快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啊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用组合逻辑还是用register搭?用std cell 搭DFF再搭MEM ?
关键是 存储器 这三个字不确定是什么 FF ? SRAM ? DRAM? 都有可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着急说错了,他意思是实现例如与RAM这类存储单元一样的功能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太好回答,而且可能问的是用register搭吧,用组合逻辑搭时序逻辑再搭RAM,比较奇怪,至少和 工艺,RAM结构, RAM的组织形式,访问方式等好多条件有关,
个人感觉搭出来的可能会慢,
但通常用register搭出来的ram都比较大,而一般速度和大小是对立的,这么看来,难道最后结论是搭出来的快?
有没有正确答案和解释啊

网友:
以cyclone V为例, M10K存储块的最高访问频率是315Mhz,MLAB搭建的存储器的最高访问频率是420Mhz。你可以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
个人感觉组合逻辑会快。
我猜测他的意思是,如果用一组组合逻辑的输出是0还是1来表示存储的是0还是1,与Ram相比,哪个访问速度快。
如果真是这个意思的话,因为Ram等存储就是充放电过程,与纯组合逻辑相比,其电容会大很多,因此速度会慢。

网友:
单从存储单元来看肯定是组合快,但如果输入地址位多了,那肯定存储器快,毕竟存储器只有1级运算,组合逻辑要多级级联

网友:
寄存器快。。。面积摆在那里,速度不快面积还大谁用啊,一般延迟是这样的sram>reg_file>register.90nm以下不知道,不过应该也一样把

网友:
组合逻辑快。组合逻辑相当于mux选择,逻辑延迟小,RAM的Ta通常很大。

网友:
感觉组合逻辑搭建的快,但是这样浪费太多资源了

网友:
一定是组合出来的快

网友:
FPGA 里面是一般是搭出来的快,手册里都会给出distribute RAM 和block RAM 的速度。至于太大了能不能跑到是设计层面的问题吧,非要把整个片子搭成一个RAM 也拦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