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导入软核做控制,替代MCU,发现出现中低频噪声。求助。

楼主(2014-09-19):
之前有一个产品,采用MCU做控制,FPGA做信号处理;现在尝试用FPGA导入MCU软核,用一颗FPGA完成控制和信号处理的任务,现在出现中低频噪声。请教各位大牛,这个现象是咋回事啊,怎么处理呢?fpga作为主控器的电路板中低频噪声比较大(相比于MCU作为主控制器的电路)

网友:
MCU软核是啥玩意 求科普

网友:
这样好用不?

网友:
用fpga内核控制,传输速率比较慢,一般是固定参数的才可以,实时变化的控制最好外置ARM控制

网友:
你这个方案没问题的,不知道你的噪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