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VQM 文件问题!

楼主(2014-09-19):
为了保护自己的设计,准备使用QQuartus II产生VQM文件,哪位高手用过VQM文件,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用什么器件生成的VQM,在别的器件上无法使用,或者使用会出问题? (Quartus II 有的器件不能产生VQM)

网友:
VQM就是网表。直接用的话只能用在对应的(准确的说是兼容)器件系列里。比如你为S5生成了VQM,那么
你要是在C4里就不能用。

(注意,如果你不加密,那么还是可以重新综合用于别的器件系列的;加密的话是可以限制能用于哪些
器件系列的;即使是 RTL 也可以限制。但是加密得只有 AMPP 授权的公司才能做)

如果你想限制只能用于某一款器件但是又不想加入 AMPP,那么post-fitting QXP是最好的选择:
http://www.altera.com/support/kdb/solutions/rd06242008_7.html

网友(2016-01-13):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在quartus 9.0中基于cyclone ii生成的qxp文件,是否可以移植到quartus 13.0中去,另外在13.0的版本中器件也换成了cyclone iv,那这种情况下原来生成的qxp文件是否可以适用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