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010 lab guider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这段话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并且相应的指令是哪个?

网友:
意思就是 source scripts文件夹下面的z开头的那个tcl脚本
【TAB】是按下键盘上的tab键的意思,输入sc然后按下tab键,就会显示scripts/
自己多试试,多体会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6-12-26):
学习,正在学icc。

网友(2017-04-26):
LAB data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08-07):
直接source那个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