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时 PLL怎么处理?

楼主(2014-09-19):
我想请问在设计中含有PLL,且需要测transition的时候,
各位是怎么实现在test mode下 PLL的输出clock为固定的?
对PLL input信号如何处理?

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在test mode下在PLL的输入信号端自己增加MUX,用test_mode来做选择,
    使test mode下PLL的输出时钟为固定频率。
    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tetramax产生的pattern,在不同vector的分界处PLL reference clock会有一段时间为低。
    这样导致PLL的输出会出现X,导致mismatch~~

    请各位帮忙给个意见~~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TS阶段    PLL  的 输入信号设置成exclude 即可              pll 输出的func 时钟和dft 的时钟经过mux 选择的        切换到dft mode 下面不需要管func 那一边的时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想要测transition.
在dft mode时,是让PLL的输出clock经过一个分频,产生fast clk连接OCC的fast clk.
所以在dft mode下,即使经过MUX,也是要考虑PLL clock的。。

网友(2015-01-06):
回复 楼主:

    朋友,我现在也在研究OCC测试transition delay,遇到好多一些问题,朋友能够一起讨论讨论吧,交流一下经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22-08-17):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pll boot-up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输出稳定的func clk,然后这个func clk 会到OCC去,OCC output 就是scan clk。
你可以等pll boot up 结束之后再去跑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