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mux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的design里面的架构是 :
clock manager产生clk1,分频电路产生clk2. 然后clk1 & clk2经过一个MUX,S端是test mode.
现在想在clk2 和 mux之间插入OCC。

在dc里面occ可以插进design, 但是mux后面的所有触发器都没有被替换成scan DFF.
我有对MUX的输出create_clock
我想请问下,该如何实现MUX后面DFF的替换??

希望大家帮忙~~感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设置了dont_touch, size_only, 或者对这些DFF 设置了 set_scan_element 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没有被替换的DFF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些特别定义。
   我觉得就是tool没有吧MUX的输出当成是scan clk,所以才会没替换的。
   但是我create_clock也没有效果~~~

  还有别的方法么?感谢~~

网友B(2019-12-09):
大佬最后怎么实现的啊?我现在也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2022-03-24):
请问大佬有没有加mux的手动方法啊?我在user guide没找到,都是让autofix,可是我这autofix没用呜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最后怎么实现的啊?我现在也遇见这个问题

大佬请问你解决了吗 可不可以指点一下mux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你解决了吗 可不可以指点一下mux应该怎么加呢

DFT clock mux, reset mux 应该手动在RTL里例化,后端脚本里加上preserve或dont_touch,避免被工具优化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FT clock mux, reset mux 应该手动在RTL里例化,后端脚本里加上preserve或dont_touch,避免被工具优化掉 ...

谢谢前辈~!!就是说只有在rtl里修改的办法吗?有么有在dftc里加入mux的办法呀?(或者说rtl更方便?在dftc里面会比较难做?)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就是说只有在rtl里修改的办法吗?有么有在dftc里加入mux的办法呀?(或者说rtl更方便?在df ...

DC里面手动加可以用这串,用于插入DFT之后不知道算不算手动加create_cell cell_name  lib_name/ref_name, create_net, disconnect_net net_name pin_name(同一个pin只能连接一个net),connect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