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下的AC-DC 5V电源模块,如何改成6V DC

楼主(2014-09-19):
RT

网友:
太阳能发电设备使用比较多。
好东西。谢谢!

网友:
ac dc 如果是使用 SSR ,  tl431 分壓那邊調分壓點.

try 看看

PSR 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电源是用三端稳压器做输出的吧,有6V稳压器直接换一个,或者在5V稳压器基准端串接1V的稳压管(抬高1V就行)

网友:
没有信元来蹭一下

网友: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