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时钟树上能不能用assign clk_a=clk_b来写

楼主(2014-09-19):
时钟树上时钟赋值,用clk_a=clk_b来写,
代码修改时,为了模块与系统两个时钟同频同步,于是就懒得调整RTL中的命名,很多时钟都用assign来作时钟源。
不过在后端是否会在此插入buffer?这种实现是否有赖于工具的不同?

网友:
只要你 constraint 指定 clock root 要做在哪個 net 上的 pin 就好, CTS 會自己找 sink 關聯性.

网友:
时钟源可能可以      但是clock net 上设置assign     至少跨domain 的net     encounter 是不会主动加buffer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