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看下这个johanson 带通滤波器应该怎么焊接?

楼主(2014-09-19):
图中的这种滤波器往PCB上焊的时候,是应该焊图里朝上的这面(有个矩形红色方块),还是与它相对的朝下的一面(图中看不见)?

谢谢。

网友:
向上,johanson 也做这个了?

网友:
矩形红色方块是引脚和方向标识点,应该朝上面的。

网友:
应该往上

网友(2014-11-05):
连个规格书什么都没有嘛??

网友:
滤波器是无源的话应该是没有方向限制的,一般有标志的朝上,注意中间的GND

网友(2016-12-06):
回复 楼主:

有标示的一面朝上,注意接地那块 接住不良会影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