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收敛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19):
用Hspice做dc或tran仿真时,总是出现下面的warning:
warning:Irb current density is greater than specified by jmax
warning:V(i2,c)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specified by vmax

一大串上面的warning后会出现:

**info** although this circuit has faild to converge to gmindc=1E-10, it did converge to a gmindc=5.683E-7
no convergence with standard algorithm, trying damped pseudo-transient

把gmindc改大会好一些,但是gmindc不能太大,不能超过1E-9,否则电路功能不正常了。

仿tt还行,如果仿corner的话,每次都这样时间会非常长,根本没法仿下去了。仅一个.lis文件大小就能达到几个G。

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
怎么会这么大,是不是电路所有节点都保存?
选择method=gear 或者 method=trap?hspice help有收敛函数说明的。
没有设置直流工作点?
或者最小步长不合理?可以设置为最小信号周期的2%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能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吗?hspice的manual我也看了,但是真心看不懂,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只知道有些参数可以改变。比如gmindc、dcon、converge等等。我都试了一下,除了把gmindc改大一点,其他的都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反相器电路都不能收敛吗? 如果也不能,就是最基本的设置不对。

bonding model 有没有加很大的电感?电感太大可能会不收敛。

网友:
spectre中可以这样:tt总能跑成功吧?不行来一个上电过程,存一个fc文件,其它工艺角load这个fc作为收敛的起始点,一般的收敛问题都能解决。hspice也是类似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hspice的初始条件是不是在那个.ic文件啊?怎么引用初始条件呢?

网友(2023-07-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gmind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大哥帮我看看,我仿真运放出项这样的提示:

***********************************

Opening the PSF file ../psf/dc.dc ...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reltol = 1e-03
    abstol(V) = 1 uV
    abstol(I) = 1 pA
    temp = 25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gmindc = 1 pS

Notice from spectre at VDDA = 0 during DC analysis `dc'.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AMP.M18:int_d) = -1.84716 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Bad pivoting is found during DC analysis. Option dc_pivot_check=yes is recommended for possible improvement of convergence.
Notice from spectre at VDDA = 36e-03 during DC analysis `dc'.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AMP.M18:int_d) = -2.33759 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是M18管哪里不对了呢?只是电流镜的管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