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同一生产线生产的不同芯片的各层的厚度与各层间介质的厚度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4-09-19):
请教大神,同一生产线生产的不同芯片的各层的厚度与各层间介质的厚度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呢?

网友:
会的,但应该在3sigma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I'm wondering that fab would be release thickness variation in design kit?
or is any possibility gathering regarding to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thanks in advanced for your fav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刚接触生产线,呵呵 您能不能推荐一些关于半导体生产线的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