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FC天线匹配问题

楼主(2014-09-19):
很多关于NFC reader天线匹配的文章,都是在不考虑卡靠近的情况下进行匹配的。那么在有卡靠近的情况下,天线阻抗一定会变化,岂不是就失配了吗?这样匹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期待大牛回答

网友:
没玩过NFC,下面是瞎猜的:
NFC工作频率13.56MHz频率,波长22m,靠近的情况下,距离远小于波长,可以不用分布参数,因此不需要匹配。
我猜是不是用电磁感应来解释,两个线圈是不是可以当作空心变压器来研究?

网友:
“近场”指的就是直接耦合,相当于有损的变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近场耦合电磁波全在h球里面,磁力线不发散我想阻抗不会有太大变化吧,NFC关注互耦系数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调制是基于负载阻抗变化而使reader端的阻抗变化的(类似变压器),所以你的意思是匹配状态的卡天线靠近时对reader端的阻抗匹配没啥影响,而失配的卡天线(负载调制)对reader端的阻抗有影响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匹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网友:
我的看法是,不考虑卡天线引起的阻抗变化的文章其实是在“瞎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懂你说的,我做过近场天线间的能量传输,没记错的话应该和天线尺寸,距离,磁体类型等相关,而此时阻抗匹配仍旧是考虑变压器模型,两边阻抗算得是金属阻抗,不是天线阻抗,辐射电阻应该不大可以忽略吧。具体还是看一下克劳斯的书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觉得文章写的不考虑卡靠近状态意在误导。。。

网友(2014-11-08):
因为靠近的距离不一样,影响也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完全考虑。
而且卡天线还那么多种呢。

在自由下调试正就行。你看手机主天线不是一样,考虑不了手影响。

而且的确这个辐射电阻不大

网友:
考虑实际情况进行匹配,估计hfss可以帮助你

网友(2015-10-20):
考虑真深啊

网友(2016-05-30):
都需要考慮到匹配的問題

网友(2016-08-01):
这个之前还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