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完CTS之后如何修掉min_capacitance violation?求指导!

楼主(2014-09-19):
今天用ICC做完CTS之后report_constrain -all_violations报出有几个nets 有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怎么修掉?谢谢了!报告如下:
   min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CTS_CLK_CTO_delay3881 (dont_touch)
                                0.05           0.03          -0.02  (VIOLATED)
   u2/CTS_CLK_CTO_delay2921 (dont_touch)
                                0.05           0.03          -0.02  (VIOLATED)
   u2/CTS_CLK_CTO_delay3181 (dont_touch)
                                0.05           0.03          -0.02  (VIOLATED)
   u2/CTS_CLK_CTO_delay4341 (dont_touch)
                                0.05           0.03          -0.02  (VIOLATED)
   CTS_CLK_CTO_delay4181 (dont_touch)
                                0.05           0.03          -0.02  (VIOLATED)
   CTS_CLK_CTO_delay3481 (dont_touch)
                                0.05           0.03          -0.02  (VIOLATED)
   CTS_CLK_CTO_delay3921 (dont_touch)
                                0.04           0.03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CTS_CLK_CTO_delay3751 (dont_touch)
                                0.04           0.03           0.00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楼主:
我刚才在cts之前set_min_capacitance 0.05 [all_inputs -clock CLK] ,但是好像cts之后仍有几个min_capacitance违约。

楼主:
然后我重新define_routing_rule 把clock width 改为0.8,结果是min_cap violation减少了几个但仍有,max_trans violation却增加了

网友:
ignore吧, 这么小修个啥,

网友:
同学习,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5-12-19):
不知道这个对最终的版图是否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片已经回来了,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对功能影响不大。主要是工艺太落后了。。。

网友(2016-05-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Actual Capacitance是0,请问要修吗

网友:
盼望有大神回复

网友(2016-06-07):
问了下,这个是不用修的

网友:
为什么要设这个min_capacitance呢?

网友(2024-12-24):
我的比你更小  全是小数点后四位了 前仿dc可以忽略

网友(2025-02-14):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cts出来的结果,插入了名叫CTS_clk_CTO_delay8的器件,我看它的fram用的还是指定的reference cell的fram(我cts的时候指定了名叫CKBD16的ref cell,而这个CTS_clk_CTO_delay8从icc gui里看来使用的就是CKBD16.FRAM),我看到您的violations里也有这个东西,我想请问一下cts插入这个器件,并以这种方式进行命名是有什么意思吗?希望能够得到答复,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