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CM5464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使用BCM5396和BCM5464,识别了网口,但是无法交换。
BCM5396按可以正常交换的进行配置,
但我的这个就是无法交换(PHY不一样)。
请教各位可能的缘故是什么啊:
BCM5464与BCM5396通过SGIN{1~4}+/-和SGOUT{1~4}+/-连接;
配置:
MDIO_SEL[0~1]:00;
INTF_SEL[0~4]:0001;
EN_RTBI:0;
PHYA_REV:1;
FDX:H;
MANMS:NC
HUB:NC
ER:0
GTXCLKDLY:0
RXCDLY:0;
ANEN/F1000/SPD0:110

网友(2016-04-10):
有没有BCM54640的Datasheet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没有BCM54640的Datasheet呢?

网友(2016-09-08):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呢,CPU+5396+5464,水晶头显示物理连接正确,就是不能ping通,请问怎么回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