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ndence中MOS管参数问题

楼主(2014-09-19):
如图,学了半年还不能完全知道Results Display Window中各参数的意义,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具体的描述,求帮助

网友:
看Bsim3v3的中文手册,何乐年出了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附录B里也有讲的,论坛里应该都能搜到电子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录B里面讲了的,但是看不到讴,比如csd(F):dQs_dVd,看不懂讴

网友B:
在terminal中输入命令:spectre -h mos3
查看Operating Point Parameters一栏
还可以查看mos0,mos1,mos2等模型
下面是cadence 的帮助文档,同样有介绍
Virtuoso Simulator Components and Device Models Reference.pdf (13.05 MB, 下载次数: 932 )

网友:
dQs_dVd就是求导啊,dQs/dVd,源极电荷Qs变化量对漏极电压Vd变化量的导数,明白否

网友:
得出的结果就是电容Csd,括号里的F是电容的单位,法拉

网友:
很多参数都是仿真参数,手工设计和计算时是用不到的,主要关注其中的若干个和手工设计有关的主要参数就行了

网友(2016-10-24):
如果mos管源漏短接做电容,那么cgg的大小为电容的大小

网友(2018-11-08):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找了很久才找到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B:
在terminal中输入命令:spectre -h mos3
查看Operating Point Parameters一栏
还可以查看mos0,mos1,mos2等 ...

好东西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B:
在terminal中输入命令:spectre -h mos3
查看Operating Point Parameters一栏
还可以查看mos0,mos1,mos2等 ...

前辈能不能解释一下 terminal 是哪里的?是CIW里面的那个命令窗口吗?

网友(2021-12-31):
学习一下,目前正需要

网友(2024-04-04):
引用 网友B:
在terminal中输入命令:spectre -h mos3
查看Operating Point Parameters一栏
还可以查看mos0,mos1,mos2等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