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ger语法请教?

楼主(2014-09-19):
最近项目对integer语法提了个要求,不同的always需要使用不同的integer变量。
由于有部分模块是重用代码,违反上面的规则比较多,很是麻烦,请教大家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module a
integer i;

always@(*)
for (i=0;i<4;i=i+1)
   a{i} = b{i} ;

always@(*)
for (i=0;i<4;i=i+1)
   c{i} = d{i} ;

endmodule

上面的代码使用了相同的变量,到底有没有风险?目前没有发现工具报错,但是有个别同事说DC综合工具可能会识别错误,
但是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错的,我感觉他们是凭感觉说是错的,所以请教大家看看。

目前使用ASIC流程,使用SYNOPSYS 的2013.03sp5版DC工具。

网友:
这个integer i 实际上和genvar是一个概念,for 循环这里其实就是generate 块的简写,随便用多少次都没关系,不会对综合有任何影响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