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LNA的稳定性

楼主(2014-09-19):
LNA的稳定性用ADS怎么放仿真?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啊

网友:
用S参数仿真里面的Stabfact,在仿真频率上的值大于1表示稳定

网友(2014-11-08):
建议先看看原理再仿真,这些软件害死人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15-02-15):
ADS is a good software for simulation. It can help engineer to do job and reduce time.
For a well knowledge engineer , it is a tools. If you don't have good knowledge of RF circuit design, it is a toy.
If you just do simulation of stability factor > 1 and think the LNA will be stable eventually, you will be wrong.

网友:
ADS2008那本书有一章专门讲LNA的设计,找来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2015-06-29):
帮顶

----------
NineCube 三维全波电磁场模拟解算器eWave是一款用来进行射频、数模混合信号芯片片上结构3D电磁仿真的软件。可以用来设计片上电感、变压器、电容、微带线、关键路径互联以及其他片上无源金属结构,是射频电缆、微波电路以及其他高性能的芯片设计不可缺少的仿真工具。eWave输入输出均采用业界通用的标准格式,可以自动从版图文件中读取待分析结构,以S-参数等多种形式输出分析结果。eWave采用MoM分析方法,结合用于分析衬底损耗的多层格林函数,可以求解任意形状的片上结构的电流或电场分布。

NineCube片上无源器件设计器ePCD是一个基于电磁场仿真软件的片上结构综合平台。可以用于片上螺旋电感、变压器、电容等的优化设计。综合平台的输入时用户希望达到的电路参数如电感值L和品质因数Q等以及可以优化的参数及其搜索空间范围,输出为片上结构的几何参数值和布好线的单元库。ePCD的全局和局部搜素相结合的算法保证了综合结果的最优,并行搜索算法使得综合效率与CPU个数成正比,大大加速了此类无源器件的设计过程,进而为RFIC和SoC的设计提供保障。

网友(2015-09-09):
软件控件中有个stabfact,你仿真出这个值大于1即可

网友:
服务大众,值得支持啊,顶

网友(2017-05-05):
基于ADS的LNA仿真与分析

网友(2020-05-25):
看K值只是入门  精通的话看mu及mu(prime)以及相应的稳定性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