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opt命令请教

楼主(2014-09-20):
1. place_opt  clock_opt route_opt是不是都默认fix setup?
2.如果detail route以后还是有 hold 以及tran cap等drc的错,有什么命令fix啊?
3.有没有像edi专门fix tran 和cap的命令啊?谢谢了

楼主:
别沉了 小弟新学icc 求助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ace_opt   clock_opt    route_opt   都是默认fix setup 和drc,要是想fix hold      切换到hold 下面,  就可以fix 了。psynopt 命令也可以fix timing和drc

网友:
setup, hold, drc 從 place_opt 至 route_opt 都能修, 但 小的 hold time 最好是在 routing 完再修, 因這時 metal 都接上了 RC extract 比較準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切到hold下面是指set_fix_hold [all_clocks] 然后clock_opt 或者route_opt,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lab上写place_opt 默认只fix setup ,如果想fix hold就需要加-only_hold_time的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