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聘版图设计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呐

楼主(2014-09-20):
比如说笔试会考到天线效应那些么?   面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os器件的剖面图么, 是不是还有二极管三极管的?

网友:
top view not cross section
Besides this,you also need a process flow knowledge.

网友:
天线。ESD,latch up 3选1是版图必问的。有可能还会问点前端电路,和工艺上的问题。

网友:
top view is designer used it of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