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逻辑电路的时钟频率??

楼主(2014-09-20):
在数字逻辑电路前端设计中,怎么提高逻辑电路的时钟频率???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2014-12-20):
1. 如果组合逻辑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pipeline;
2. 面积换取速度,对于fan-out大的寄存器输出信号可以适当做replica;
3. 综合时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库。

网友:
楼上回答很全了,在前端设计时采用插寄存器的方式应该是较为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