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题要怎么分析啊,求抱大腿

楼主(2014-09-21):
若FOSC=1KHZ,求VO的输出波形

若FOSC=1MHZ,求VO的输出波形

Vi一正弦波,幅度为1,中心点为2

网友:
应该都是正弦波吧。

网友:
输出小信号电阻ro≈rbe/(1+β)=(1+β)*VT/Ieq(1+β)=VT/Ieq=26mV/1uA=26KΩ,故输出端极点频率f=1/(2π*ro*CL)=1/(6.28*26K*60p)≈100KHz。所以输入1KHz在-3dB带宽内,输出应该就是标准的射极跟随器的工作状态,Vo与Vi频率相同,相位稍滞后些基本可忽略,但幅值都要比Vi低一个Vbe=0.7V的电压。输入1MHz为工作带宽的10倍,系统将无法跟踪输入的动态响应,输出基本为2V-0.7V=1.3V的直流电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成,这就是个RC滤波器,输出1MHz的时信号幅度粗略为原来的1/10,相位滞后90度

网友:
赞成是个滤波器

网友:
低频时差不多个一个level shifter, Vout = Vin-Vbe,dc
高频时,Vout = Vin,dc+Vin,amp-Vbe,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用电容充放电公式V=V0(1-e^(-t/RC)),R≈26k,C=60p,f=1MHz时V≈0.47V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