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MOS输出特性仿真结果的讨论

楼主(2014-09-21):
请问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和拉扎维书上的不一样呢,他们的是这样的。

网友:
Vin电压方向反了,改为从-1.2到0试试,另外仿真时电流从S端取

网友:
`Vin 电压没有关系, 从-1.2 到0 还是0 到 -1.2, 看看Vgs电压范围是否正确. 另外, 你的图给我感觉是ID-VGS的形状. 不是ID-VD的图

网友:
图上的Vin不像是Vgs,像是Vgd。把Vin的正极接G,负极接S,电压从-1.2到0做参数扫描。1.2的电压够吗,管子阈值电压多少?

网友(2015-03-24):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2017-05-08):
PMOS的伏安特性曲线不是和NMOS的对角相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