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怎样添加IO pad啊

楼主(2014-09-21):
各位别笑话我落后,最近我在学Astro,需要添加IO pad。网上得知需要在DC综合前将IO pad例化。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用的是SMIC0.18的工艺库,DC的setup文件target_library已经添加了IO的db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在Floorplan和Verilog两个文件夹发现两个关于io的Verilog文件,不知道要不要用上这个。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方法一、网表例化
方法二astro直接加就是,有命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astro命令弄不出来啊,用iodumpiolocation导出来的tdf文件只有pin,没有pad

网友(2016-04-1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后来加进去了么。。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不知到怎么加入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Verilog网表直接例化IO单元,target_library可以不加IO库,但是link_library要加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谢谢指教。。

网友:
直接改netlist, 在里面instantiate那些IO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DC综合,怎么加入IO 啊,有没有相应教程啊

楼主(2016-05-13):
回复 网友C:

   完整的教程还真没有。。。。其实也不难,把IO当真一个module,写个top模块,把你的design和IO都例化进来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我加进去了

网友(2016-11-27):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个怎么添加能和我说一下吗?自己弄了两个星期也没做好,如果可以的话添加一下qq:1173990221,真心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把添加的详细的过程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7-06-23):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