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美信测试DNL INL 代码

楼主(2014-09-21):
各位同仁:
      有个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忙。

      在美信的测试DNL和INL代码中,
A=max(mid_code,2^numbit-1-mid_code)+0.1; %Initial estimate of actual
sine wave amplitude

vin=(0:2^numbit-1)-mid_code; %distance of codes to mid code
sin2ramp=1./(pi*sqrt(A^2*ones(size(vin))-vin.*vin));
%sin2ramp*numpt is the expected
%Count each code; keep increasing estimate of A until the actual
total number of counts from  116
%code 1 to 2^numbit-2 matches with that predicted by sin2ramp*numpt
while sum(code_count(2:2^numbit-1)) < numpt*sum(sin2ramp(2:2^numbit-
1))
A=A+0.1;
sin2ramp=1./(pi*sqrt(A^2*ones(size(vin))-vin.*vin));

以上代码似乎是为了确定A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算DNL和INL的时候是要去掉直流量V0的。

那么上面这段代码是否有对V0进行处理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意义?仅仅是为了确定A吗?

谢谢大家。

网友(2016-01-29):
没有直接用spectre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