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低频相位曲线从低变高是什么原因,如图

楼主(2014-09-21):
低频相位曲线由低变高

低频相位曲线由低变高

图中黄色相位去向,为什么低频时候由近0升高呢,而不是像红色去向一样由180因极点下降

网友:
这个很是奇怪,补偿过渡?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的time是变量吗?还是表示时间?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bench里有没有大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e表示不同瞬态点的stb

楼主:
回复 网友B:

   niubility,我仿真负载模拟外接大电容,把电容等效为纯电容、串行等效电阻和串行等效电感,电感值等效为1nH

网友:
相位从0db升高,可能是有零点哟,还有没动time代表什么

网友:
老师真烦啊

网友C(2016-05-20):
我在仿真rail to rail 运放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没弄清楚原因。请问你的这个问题后面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C:
我在仿真rail to rail 运放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没弄清楚原因。请问你的这个问题后面找到原因了么? ...

我也是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C:
我在仿真rail to rail 运放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没弄清楚原因。请问你的这个问题后面找到原因了么? ...

我也是,问题有解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