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工程打开出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9-21):
最近学习FPGA,安装了quartus ii 11.0,然后从师兄那里拷贝了一些工程,他用的是quartus ii 8.0.在我电脑打开工程时,出现

选择Yes之后,点开工程里的文件,会提示找不到文件。请问是为什么?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
因为工程文件路径有中文,11.0不支持中文目录

网友:
11.0应该是兼容8.0的,把工程目录上的中文改成英文就行了

楼主:
把中文目录改为英文目录后确实可以打开,但是里面的中文注释之类的都成乱码了。。。但是师兄原本的工程就是中文目录的,而且里面的中文注释在师兄电脑上都是可以显示的。怎么才能使quartus ii 支持中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你师兄那里用8.0的保存成英文目录,或者你直接安装8.0的软件,又或者你用记事本方式打开然后一个个复制到工程里面

楼主:
看来只能安装一下8.0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