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开关电源纹波较大的问题

楼主(2014-09-21):
使用的TI的芯片,该芯片的功能为升降压,输入2.5~5.5V,输出为3.3V,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问题是:
buck降压模式,工作在FSM模式下,在轻负载的情况下,Vout输出纹波较大,纹波的形状类似振铃,下面是波形图(绿色为Vout,蓝色为L1点波形,绿色为L2点波形)

波形图

波形图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减少Vout的纹波???

多谢~~~~

网友:
看看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把参数重新算一下,电感值是否选的合适~
可以增大输入输出电容试试。A1处可以加个RC电路~

网友:
电感选大一点

楼主:
增大电容和电感都试过啦,效果不明显~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纹波测量方法很重要!测量线尽量短!还有示波器的质量问题,曾经有一个示波器,电源线是常用的带地线3P插头,在不接地线的情况下测量的纹波比正常时候测得的要小很多,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测量方法很重要,要打开示波器带宽限制,表笔衰减X1,用短地线,再要并小电容

网友:
輸出掛個小電容有用嗎

量測的探棒的接地要短

网友:
输出端接一个Π型滤波不能改善?

网友(2014-11-19):
你这是测量问题吧,纹波大么?没看出来

网友:
换ESR较小的电容试试。

网友:
VOLTAGE RIPPLE 决定于交流电流和ESR大小。

网友(2015-01-27):
觉得已经挺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到纹波~~建议1、测试一下供电电源的干净程度;2、输出加一个小的电容试试。

网友:
顶一个 哦哦

网友:
是开关噪声,和测试方法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