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charge pump的问题

楼主(2014-09-21):
最近在看PLL方面的东西,看到charge pump部分,基本的结构都是up 信号和down信号控制上面和下面的开关,但是看到一个结构,和up信号并连着三个信号也来作为三个开关,这三个信号时用来干么的呢?比如up=0,上面的开关打开,电流为80uA,三个控制信号a1=0,a2=1,a3=1,那么流入到LPF的电流就是80uA加上a0控制信号支流的电流40uA就是120uA,这是什么作用呢?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多看看参考书,经过思考后再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看过书都是讲的基本结构,就是只有up信号和down信号,没有这种微调的电路~求推荐一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上图更清晰

网友:
fc=Kvco*R*Icp/N。a2/a1/a0可以调节Icp,进而可以在测试的时候调节bandwidth,进而影响PLL的性能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回复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