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个差分电平转换的电路模型

楼主(2014-09-21):
RT
想把1.2V的差分方波转为2.5V的小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求论坛大神给个简单的例子学习下~
或者求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我的电路工作环境是3.3V的~
用在我的设计里该如何来修改这个电路呢?

网友:
主要更改偏置电路

网友:
第一次看到nmos对,将电源放在上面,见识了

网友:
先从3.3分压出来一个2.5,作为电源(level  shifter的)。
再用level shifer ,最简单的四管结构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2022-12-08):
这个和普通运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