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的运放设计

楼主(2014-09-21):
带隙基准电路图如下,这个基准电压转电流后用在PLL系统中为各个模块提供偏置,其中运算放大器的带宽设计有什么要求呢?看过一篇论文上面说这个运放带宽没有多大要求,大概20M就可以了,我在想这个运放带宽会不会最终影响PLL的锁定时间? 影响有多大?如果对带宽没要求,我最近在考虑可不可以把这个运放做成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运放,带宽几M就够了,这样就可以做到极低功耗,请问有人这样做过吗?  又或者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运放稳定性怎么样??Corner能过吗??流片出来的成功率大不大?或者稳定度高不高?以前有看到帖子说亚阈值区拿到工程界去应用基本不行,只能做做论文,希望有大侠求证! 谢谢! eetop.cn_eetop_cn_二阶温度系数补偿的带隙基准.bmp

网友:
做AC仿真啊!!!

网友:
书上讲,如果是高速应用,而运放带宽未到要求,会导致整个系统建立时间增加。。CORNER能否过,仿真一下不就明白了。。印象流,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
BG的运放又不在PLL环路里面

网友A:
应用于BGR的EA,
增益有offset确定,如果不是chopper应用60dB够用;
GBW由psr确定;
BW由settling time确定;
亚阈值可以用,要看vov的设计量vov在-40mv~40mv内即亚阈值~饱和区之间的spice model拟合的不准,不建议用,vov<-50mV vov>50mV 仿真结果与测试差别不大

网友:
同上,带宽满足PSR即可。
亚阈值工业界成功的例子不少。只是你第一次搞,成功的几率不太乐观。

网友:
不知道给PLL哪部分提供偏执,偏执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亚阈值 量产都有店悬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L中电荷泵模块提供偏置电流,VCO模块同样提供偏置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GBW由psr决定,PSR的意思是不是指整个带隙基准 电源电压抑制比3dB带宽?GBW指的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那您说的BW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BW由建立时间决定,这个建立时间是不是指的是电源上电后,带隙基准输出电压稳定到最终预定值时的时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  带宽满足PSR即可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GBW指的是单位带宽积,PSR不是单一直流特性,而是通频带的PSR。BW指的是3DB带宽,即主极点的位置,引起延时的最要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基准不在PLL环路里面,所以其性能不影响PLL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这个运放的BW也就是您说的3dB带宽,这个主极点的位置应该不会影响延时吧,这个运放在这个带隙基准电路中接成了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所以我认为真正影响延时的应该是这个运放闭环系统的3dB带宽也就是开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GBW才会影响延时呢,与运放的开环3dB带宽应该没有关系吧,我个人认为。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2)这个运放的GBW的值设置为多少,是不是要看具体应用中电源噪声的频率是多少,GBW应该要大于这个电源噪声频率 从而抑制所有电源噪声,我这样理解对吗??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理论上,推到闭环的传递函数,并拉普拉斯逆变换,可以得到e的指数是由主极点确定的。简单的分析,电路系统的时间延迟肯定由大的时间节点主导。如果你说miller主极点的并不一定是主要延时节点,是因为miller效应本身导致的。

网友:
个人理解,对于bgr的运放,关键是offset和gain,offset会影响到bgr的左右支路失配程度;gain的大小同样影响offset的大小,旦主要是对输入端电位的影响。根据需要,由于bandgap为直流供电部分,因此带宽影响不大,当然小得带宽对psrr也使有利的。该OP用在bgr部分,和PLL木有什么直接关系吧?

网友(2016-08-20):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

网友:
请问你这个bandgap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加的啊
运放的偏置是怎么提供的?

网友(2018-09-24):
很有帮助

网友:
是通频带的PSR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应用于BGR的EA,
增益有offset确定,如果不是chopper应用60dB够用;
GBW由psr确定;

您好,请问您回答中的最后一句意思是,VOV<-50mV或者VOV>50mV的话,模型都比较准吗?

网友(2024-01-25):
这个启动过程中容易进入正反馈,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