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naltap 找不到要采集的信号,一个都没有??

楼主(2014-09-22):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if语句满足条件却不执行??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复位信号搞错了导致一直复位呢,条件满足的话肯定会执行的

楼主:
解决了,用9.0、10.0、12.1、13.0版本各种试,最后把工程重头新建了一遍搞定。。个人感觉12.1靠谱,崩溃情况少,推荐使用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这个问题最后是换12.1版本解决的,感觉是器件支持的问题,我用的是EP4CE4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试过9.1的也是固化不了第四代的芯片,这就是因为软件不支持,软件有说明,但是你这个系列的,应该都支持才对啊,好吧,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