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JESD204B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22):
最近准备弄弄JESD204B,网上资料比较少,所以想把自带的仿真跑起来,看看时序什么的,但是出现如下错误,希望弄过的给点经验,不限于仿真,能够有更深入的介绍最好,不胜感激。控制这块我看历程用的是EDK,这个自己写控制程序麻烦吗,难点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在ISE13.4环境,生成JESD204B核,设置如下:

添加自带的仿真文件,用自带的isim仿真,出现如下提示:
Compiling module pselect_f(C_AB=5,C_AW=5,C_BAR=32...
Compiling module pselect_f(C_AB=5,C_AW=5,C_BAR=32...
Compiling module pselect_f(C_AB=5,C_AW=5,C_BAR=32...
Compiling module address_decoder(C_NUM_ADDRESS_RA...
ERROR:Simulator:807 - Variable declaration assignments are only allowed at the module level or if the variables are automatic

Process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failed

如果用modelsim仿真,提示如下错误:
# ** Error: ipcore_dir/jesd/example_design/pselect_f.v(145): (vlog-LRM-2401) Extra semicolon found.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 ** Error: ipcore_dir/jesd/example_design/pselect_f.v(151): (vlog-LRM-2401) Extra semicolon found.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 ** Error: D:/modeltech_10.0c/win32/vlog failed.
         我的理解是generate在modelsim仿真时不可用,但是modelsim不是支持
SystemVerilog的吗?
generate
if (C_AB > 0) begin : XST_WA
assign CS = (A[0:C_AB - 1] == BAR[0:C_AB - 1]) ? AValid : 1'b0 ;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if (C_AB == 0) begin : PASS_ON_GEN
assign CS = AValid ;
end
endgenerate;

网友(2015-04-14):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准备调试JESD204B,我用的版本是ISE14.3,但是我生成IP核(IP核版本2.2)后,没有任何仿真文件。这个是和IP核或者ISE软件版本有关吗?还有对于FPGA来说,SYSREF这个信号是通过普通IO口输入就行了吗?

网友:
同在用这个接口的adc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最近也在看JESD204B,我用的是ISE14.7,但JESD204B上面是带锁的,是否是我的license有问题,还是这个Core需要购买的,我只是想学习,请问,你的Core是软件自带的吗,还是需要什么License的。谢谢!

网友(2015-05-21):
回复 4# hhrong8 我用的vivado,在xilinx官网http://www.xilinx.com/products/i ... /ef-di-jesd204.html,点order,在最下面点register,注册一个,就有license了。得用公司邮箱。不能用QQ,163什么的

网友(2015-06-25):
回复 5# lan1cao2  您申请的是评估版的还是正式版的?我看网页上好像正式版的是要收费的。

网友(2016-02-14):
回复 1# neufeifatonju 您好!我现在也在调试JESD204B,有问题时希望能够和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用的ip核是在官网上下载的吗?还是什么?想做一做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vado自带ip,可以仿真,调试的话需要去申请评估版license或者购买正式版license

网友(2016-06-28):
回复 网友C:
你好!可以加您个QQ好友吗???有些关于JESD204B的技术问题想和您讨论下! 我的QQ:601554902

网友(2018-05-04):
求解怎么用AXI4配置jesd204b,我用的是vivado2017.2版本

网友(2018-08-17):
回复 网友D:

   ise下该核的有Licese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