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接收机需要做输入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4-09-22):
一般来见FM信号频率87MHz~108MHz,波长约在3m左右,四分之一波长约在70cm~80cm之间,一般的天线到芯片输入端很难有这样的长度,个人认为不需要匹配,但是没经验拿不准,求各位大牛指点一哈!

网友:
现在FM的模块天线不都是用耳机吗,挺长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的看法是不需要匹配?如果不需要匹配,接收机输入端输入阻抗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谢谢!

网友:
不要套什么莫宁两可的经验,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帮着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電波是功率 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