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Hspice仿真MOS管VTH曲线

楼主(2014-09-22):
使用LV9(*.XM1)输出VTH曲线,可是曲线一直是幅度为0的直线。看.lis文件中VTH是正常的,仿针网表中也写了.op,这是为什么?

网友:
example:
.option runlvl=6 delmax=1n
.op
.tran 1n 1u
.probe vgs=LV9(XTOP.XMP1.m1)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因为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的曲线一直是一个数,没有随着沟道长度的变化而变化.求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