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cmm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22):
手上的lib有5个,两个ss,三个ff,分别为ssm40,ss125,ff0,ffm40,ff125.tluplus file 有4个,rcworst,cworst,rcbest,cbest
综合的时候我用最差的ss-40做了一个netlist,并且用来给pr读进去网表。
尝试用mcmm的方式,设置了两个scenario为ss_m40+cworst,以及ff125+cbest
大致如下:

set target_library ss-40.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ff125.db"
....
create_scenario func_ssm40_cworst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m40 $ssm40_condition
set_tluplust -max $cworst_file -tech2itf map.txt
source constraint.sdc

create_scenario func_ff125_cbest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ff125 $ff125_condition
set_tluplust -min $cbest_file -tech2itf map.txt
source constraint.sdc

current_scenario func_ssm40_cworst

place_opt

icc在place这一步报告错误如图:

楼主:
上述问题我在target_library中加入ff_125的db文件就可以去掉这个error
set target_library "ssm40.db ff125.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但是在报告中我看到一个link_library的warning,查了下warning的编码解释是说link_library中的db文件被protected或者path不对,很明显path肯定对的。但是为啥受到保护?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设计的地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會不會這2個檔案是 soft link 在這個目錄. 然後 set_search_path 在這個目錄找不到實體檔.

网友:
search_path 不对吧, link 如果有warning或error,请停下来解决问题,不要盲目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k_library 和target_library的都是同一个searchpath既然target_library没有什么warning或者error的话,应该link_library也没啥问题吧?

我的设置的方法是把target_library里面加了所有要分析的corner的db文件,
link_library就加了$target_library

然后create_scenario将每个target_library的db拿出来做了一个set_operating_condition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设置方法导致的warning?
另外,设计最后我拿去做了pt的timing,时序都过了。

网友:
我记得icfb版大,在一个帖子说,将所有scenario用的std lib都放在在target lib中,其他所有lib都放在link库中,你可以参考一下。有可能是target 和link库设置的问题,个人意见

楼主:
   其它lib。。。。那就是link_library不能出现target_library中的db了、、、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话是 :要把 各个scenario用到的std cell db写进target library,
所有的lib写进link library。不是其他lib。我说错了,sorry,帖子我找不到了,这句话我记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m40 $ssm40_condition  这里的$ssm40_condition 是根据什么定义的?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库里面是什么condition,这里就写什么condition吧

网友(2014-12-03):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没有加time derate相当于bc_wc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m40 $ssm40_condition  如果我把$ssm40_condition加上  icc反而找不到库 直接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m40就可以认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你把library的名字写错了吧。不加timing_derate就是bc w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写错  ,我用的icc是2009 版本的 ,库的名字是ss_1v62.db  operating conditon 也是ss_1v62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_1v62.db  ss_1v62是不行的 ,但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_1v62.db 就ok,我man了一下 -libaray 就是写lib的名字而已
另外 我按你的设置,place_opt的时候,没有提示waring和error,我怀疑是不是你的search path写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t_operating_condtion -library 这里的library对应的是没有db的吧。是写你的library的名字的。
   set search path我是写了一个target library所在的path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报告的warning是说link_library里面的一些库无法open,其实就是target library的定义的库无法open了。但是从优化来看工具都是可以做下去的。
如下的lib定义:
set target_library [list $ss_lib $ff_lib]
set link_library [list $target_library]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 target_library [list $ss_lib $ff_lib]
set link_library [list *  $target_library]   link的库加个*试一下,我都试过了,不管加*还是不加* 都没有出现你的问题你确认一下是不是所有的lib都在一个search path 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在的,因为所有的库都会在$ss_lib和$ff_lib都要在target_library里面定义了对吧,如果不在search path里头,那target_library也就找不到这些库了了?
不过我确实没有试过在link_library里面加 *的。等后续我会尝试下的。
你的工具是icc多少版本的?我是2012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短消息吧

网友(2019-04-23):
可以尝试再次set library之前restart 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