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零中频收发机中VCO频率是本振两倍的原因

楼主(2014-09-22):
很多零中频收发机中,都是将VCO振到所需本振频率的两倍,然后再通过一个二分频作为本振信号。

有文章说这样是为了解决发射机中PA与VCO的频率牵引问题,那么很多接收机也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是为了解决DC offset,但是我觉得DC offset应该是本振泄露引起的,这样做似乎对抑制本振泄露起不到什么作用吧?

网友:
最直接的理由是为了产生正交的4相信号。如果不用两倍的VCO+除二产生Quadrature signal,就需要用到poly phase filter,而PPF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东西;或者用QVCO,显然比普通VCO复杂得多。没有最好,只有满足你的具体要求的最佳方案--甚至应该选择你最熟悉的方案,哪怕不是最佳。

网友:
LS正解。
一般VCO信号会走较长的走线,送到收发机前面再通过DIV2,一方面产生正交信号,另一方面确保输出50%的占空比,这样可以确保收发机的性能指标。

楼主:
谢了。

这是在transceiver芯片中需要VCO产生4路本振信号(I+,I-,Q+,Q-)给四个mixer吧。

如果是在板级系统中,我只需要一路本振信号给modulator/demodulator芯片,那么VCO频率和本振一样也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LS正解。
一般VCO信号会走较长的走线,送到收发机前面再通过DIV2,一方面产生正交信号,另一方面确保输出5 ...
引用 网友A:

谢了。

如果是在板级系统中,我只需要一路本振信号给modulator/demodulator芯片,那么VCO频率和本振一样也没什么关系吧?

顺便请教一下,为啥通过较长的走线再div2之后,能够确保50%的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测你做 state-of-art 802.11ac? 它的 BB 应该是QAM, 是需要四相的。具体你的电路你没交代清楚,猜测一下:
   如果是GHz级别,真的不需要正交的LO,那没有理由用2倍的,想避免LO LEAKAGE方法很多,产生额外没必要的高频没有什么好处--power, area, performance;但是如果你是应用在低频又需要很低的相噪,那可能是因为LC VCO支持不到太低频,只能作除。另外低频可以采用ring osc,所以这个真的需要你具体分析。

网友C(2022-06-29):
对DC offset当然有影响!DC offsett确实是本振泄露引起的,但能引起DC offset的本振是和射频信号同频率的振荡信号,如果本振升为2倍频,通过混频就不会产生DC offset现象。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C:
对DC offset当然有影响!DC offsett确实是本振泄露引起的,但能引起DC offset的本振是和射频信号同频率的振 ...

但是,两倍的本振经过二分频、产生四相信号,最终输入到mixer栅端的信号依然是与射频信号同频率的,这对泄露没有影响吧?不太懂